龙卷风陀螺仪 450L 有金鱼尾怎么办啊

楼主(2014-12-10):
如题。弄了2-3天,都没弄好,金鱼尾就是弄不掉。无语了,自从上次炸机。就一直不敢飞了,遥控器陀螺仪都重新设置了一边,全部看着视屏教程设的。以前这样设都没问题啊。这2天就是弄不好,无语了,陀螺仪感度可以说,我是5个5个加减的,从0一点一点加。锁尾的反应是,尾巴左右摆动幅度大,感度继续上升。尾巴摆动幅度越来越小。但是摆动平率确升高了,然后感度从100开始往下降,尾巴的反应是摆动平率很高不停的摆动,感度继续下降摆动平率也随着下降。一直到0,摆动都是不断的,跟感度成比例。总的一句话【感度高摆动频率就高。感度低摆动频率就低。但是幅度加大了,】哎从0到100我都试了,就是无法把尾巴锁住,试着换了一个锁尾舵机还是不行,又把电调电机换了还是不行,就差接收机了,气的新买了一个接收机今天到货,还没试,尾波箱浆夹滑套。都非常顺滑。实在无语啊。求老手指点下什么原因啊。配置:天7  蝎子2520  好盈V3   50A,斜盘MCJ205  陀螺仪 龙卷风,锁尾KST515、格式45C ...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发帖求助了,,,,

网友:
如果降低感度没效果,应该考虑是不是振动问题,看下K8的振动值

楼主:
接收收到货了,对码之后吧所有线都插好了,打舵什么都正常,然后试飞,结果3个舵机同时上下跳动,吓得也不敢试了,简直想吐啊。问题一个接一个来。**飞个这玩意真他妈事多,

网友A:
100的k8不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的k8不用,哎

主要没接触过K8,不会设置调试。一个新的陀螺仪自己琢磨,前期肯定得炸机啊。

网友:
k8非常好调,论坛各种教程满天飞。只要修正不错,不至于炸机。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学习

问了一个朋友帮我找到了问题,是为浆夹的中联弯了,浆夹的拉臂也有可能弯的,哎纠结的2-3天都没敢出去飞,在不行我都想换机了,感觉全身轻松多了,明天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
降低感度 或者尾部有虚位 中立点没有调好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龙卷风我用的一直挺好,锁尾刚刚的。上回我的锁尾舵机圆盘螺丝掉了,锁尾失效,飞机空中自旋,慢慢收油平稳降落,哎哟我的妈呀。哈哈哈,捡了个便宜。现在我的像真机都用的龙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就好。龙卷风我用的一直挺好,锁尾刚刚的。上回我的锁尾舵机圆盘螺丝掉了,锁尾失效,飞机空中自旋 ...

龙卷风是不错。就是怕设置不好,不然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
龙卷风飞行手感一班可是锁尾非常好小到400大到700我都用过

网友:
我也有两个龙卷风,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