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转动时大齿轮上下波动 刹车盘不在一个点上

楼主(2014-12-10):
今天把大桨都拿掉了 测试一下飞机 发现大齿轮上下波动 从上方看刹车片不在一个点上 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
主轴或者中联变形

网友A:
刹车盘可以无视,没影响…拆点也行…大齿轮不平,先对角锁紧螺丝,然后左右两边一点一点上紧,上紧一点转一下看看……就这样循环尽可能让大盘齿水平,这个是我个人的方法,给你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盘可以无视,没影响…拆点也行…大齿轮不平,先对角锁紧螺丝,然后左右两边一点一点上紧,上紧一点转一 ...

你说的是哪个螺丝 穿过齿轮横插到主轴的螺丝吗 只有一颗啊 飞机没飞过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螺丝 穿过齿轮横插到主轴的螺丝吗 只有一颗啊 飞机没飞过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说的是上面那个大的大盘齿,单向轴承在中间的那个……上面的这个齿轮就可以那样一点一点尽量调平

网友:
山寨的东西精度就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只要震动别太离谱,凑合飞吧,调来调去的,一炸鸡就全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