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F12E带703A,配wk-m不能设置失控保护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0):
华科尔devoF12E一体控自带屏与遮光罩,遥控距离1000米多,可以接收DJI图传信号,很好很方便但就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求各位老鸟与dji、walkera技术人员帮忙,不胜感激。
703接收,一根线搞定,另一根脚架接aux3

调参图上点ppm接收,一切正常

屏显

经查,X2是控上的gear通道我用mix三段开关,X3是控上的flap通道我用ailt开关,U是控上的aux2通道控制fmod三段开关

设好aux2 通道百分比-84至+84,微调+3,可用fmod切换与控制飞行模式在gps、姿态、手动间切换,并查明在+42时会切至失控保护。

失控保护那设定aux3如失控,切至41%,aux3-100%那脚架打下来

关控后,脚架不动,飞行模式没指向失控保护,倒是指向了航向锁定!

再开控航向锁定也不能解除,其它可控。

网友A:
没错!他就是不可以。这是350pro的配套接收不能改的

网友B:
有可能是通道设置错误,既然脚架是直接连接收机的,那就先断开飞控测试一下看看关控后脚架会不会放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他就是不可以。这是350pro的配套接收不能改的

你个家伙,你我是350pro的同伙。改传统接收机可以吗?

楼主:
这华的工程师也太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通道设置错误,既然脚架是直接连接收机的,那就先断开飞控测试一下看看关控后脚架会不会放下来

一根线,断了飞控,谁给接收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