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迷上了小电直,看到hp100bl不错

楼主(2014-12-10):
就想问一下,天7能否控,我听群里人说接上电,舵机会狂抖,求解

网友:
天七跟高频头的匹配问题你在X宝问一下厂家吧或者大嗲。

不知你说的舵机乱抖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有一个帖子有讨论静止状态的的抖舵是由于舵机中立点的问题,正常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建议把原配的舵机直接换成白色五线舵机,也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A:
我就是中枪的那位同学,不能用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不到,大嗲也没搞定,三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中枪的那位同学,不能用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不到,大嗲也没搞定,三思啊。。。

现在还没解决吗

网友:
没有,大嗲直接让我换控

网友:
有家配H6控的,什么是H6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