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漆包线固定用哪种胶?AB胶?

楼主(2014-12-10):
重新绕了个微型无刷电机,想用胶把漆包线线头跟定子固定住,请问该用哪种胶? 必须是不损伤漆包线绝缘层的吧,AB胶行不行?
先多谢了。

网友:
704硅胶行么?

楼主:
我也考虑过704硅胶,但印象中有帖子说过是用AB胶。

网友:
704好点吧,AB胶太硬了容易断线,个人见解

网友:
704既绝缘又耐热。

网友:
听楼上的

网友A:
一般电动机定子是浸醇胺基绝缘漆,在105度烘箱中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动机定子是浸醇胺基绝缘漆,在105度烘箱中固化。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