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977无刷电机和黑金M5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12-10):
如题,哪位大侠知道BOLT 6A mini cool的电调能否带v977的无刷电机?感谢先。。。

网友:
不懂,我也想知道

网友A:
977的扭力更强,磁钢磁性和外转子整体重量都更大。
黑金转速更高
各种迷你机可以根据自身重量和电池以及飞行方式选择合适的电机
论坛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绕的无刷动力有多好,有综合测试耗电量么
只有最合适的电机,没有最好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的扭力更强,磁钢磁性和外转子整体重量都更大。
黑金转速更高
各种迷你机可以根据自身重量和电池以及 ...

谢谢。我在想用977的电机升级V922是否可行?

网友:
977系列本自带电机动力不比黑金差,想升级动力只能上hp06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