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地面测试的奇葩数据,不知道咋说了

楼主(2014-12-10):
首先声明没有上桨,同时电机正反向 油门行程 遥控器中立点 正反舵反复校准过,罗盘也校准通过,期间LED没有出现干扰的报警。
地面测试,解锁后推油门到固定值停止不动,这期间什么也不动,然后飞控开始了精彩的自我调整,个别电机速度飙升到99%。随后横滚姿态突然开始规律的大幅变化

网友A:
看起来很牛B的样子啊
目测中心板不水平(上面有水平泡)而且没有起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飞起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牛B的样子啊
目测中心板不水平(上面有水平泡)而且没有起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飞起来看看

不水平也不至于这样,测试多次都是自己加油门

网友B:
这样飞控肯定会傻,他哪知道你没装桨,不停的补偿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控肯定会傻,他哪知道你没装桨,不停的补偿也没反应

好吧,明天上桨再说

网友:
要飞起来才有意义。。。。打个简单比方,任何飞控,解锁,你把飞机按地下,然后推25%油门,理论上桨转速应该一样,然后稳定才对,。但是,你自己试试去咯。。。。

网友:
客服出现了……

网友:
log这个图是怎么看的?为啥我的log打开是一大堆乱码的字符

网友:
幸好客服出现的快,不然楼主就被楼下的忽悠上桨爽炸了!

楼主:
返厂换新,幸亏客服电话打过来早,不然爽炸了

网友:
主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