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为什么推油门时候电机加速的同时 斜盘舵机同时动

楼主(2014-12-10):
初学时候是否可以固定大桨的角度 靠电机转速来控制高度 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
把螺距曲线设置为一条水平直线应该可以使大桨的螺距固定,但是没有人这样做吧,

网友A:
你说的固定螺距,用转速控制高度那是玩具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航模直升机区别于玩具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变距! 飞行中转速变化不能太大,定速最好(现在流行定速),主要要靠变螺距控制高度!螺距的遍换肯定比转速的加减来得块得多,反应更迅速……给你附上一个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样本,新手普通模式大概设成这个形状就好了:

网友:
完全可以,你试试螺距曲线一条直线,度数先定在3度,然后飞,如果费力,加大度数,知道满意为止!不过没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固定螺距,用转速控制高度那是玩具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航模直升机区别于玩具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变距 ...

这张图你保存了多久了?前不久还给我发了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固定螺距,用转速控制高度那是玩具直升机的飞行原理,航模直升机区别于玩具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变距 ...

note3?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te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你保存了多久了?前不久还给我发了一次!

经常有人问关于曲线设置问题,就留着了

网友:
都是油门定速,然后通过改变螺距来改变升力。这样做的好处是控制更精准,当螺距增加,负荷增大时,电调的定速模式会自动检测,加大输出功率,保证不掉转速。而你说的保持螺距不变,通过改变油门大小来控制升力,这貌似和定速模式没多大区别,但这样会加大电调负担,造成输出功率不稳定,就会掉转速。不仅飞机不好控制,而且会加大功率的消耗。简单的例子,骑自行车的时候,你一直保持匀速骑行累,还是一会减速,然后有猛加速,然后又突然减速的骑法累?结果显而易见

网友:
高中物理告诉我们,一个物体需要保持匀速运动,只需保证它受到的牵引力和阻力方向相反,大小相等。也就是受力平衡。而一个物体要加速或减速运动,就必须要使它受到的牵引力和阻力不平衡。那么你要使大桨加速运动,必须要给它提供大于它受到的阻力的牵引力。所以你在频繁的改变转速的过程,就是一个加大功率损耗的过程。以上只是我个人愚见,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