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米高空炸机,求相关操作知识及电调修理

楼主(2014-12-10):
今天飞四轴,飞了出了300米左右,不知是手贱还是什么的,突然去切了个一键返航,飞机是自动回来了,回到一个居民区旁时,距我还有200米左右,切换回姿态模式,控制权拿到手了,飞机受到控制了,不知又是什么回事,把一键返航又扳了回去,即控制键扳正常状态,也记不清当时 是什么情况了,好象又将姿态模式切回GPS模式,飞机就直线落了下来,足有三十米之高,立马开车去找,落机地点没有人群围观,放不了少的心,然后在两排居民楼中间(间隔大约6米左右)发现了飞机,**,它竟然不落在居民楼顶!!经检查,有一个电调短路,线路都烧断了,竟然没事,GPS杆断了,GPS线没断,整理好后通电,等了一会,指示灯竟然是全绿,搜到6星以上,电机一一检测,一切正常。损失了两个40A好盈电调(130元),机臂两根(50元),GPS支撑杠一根(30元),1555桨四根(150元)。为总结经验,想请教:
一、我的飞控是NAZA的,在使用一键返航时,切回来后,如果通过切换姿态模式已取得飞机控制权,除了控制飞行外,是不是其他的操作都不能进行?甚至连GPS模式也不能切换?以后在一键返航或失控返航后,正常的操作程序是什么?
二、损失的两个电调,经检查全部是因为物理碰撞造成电调上靠近输出端中部的一个电感器和它旁边的一块小集成块脱落,不知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器件,我有半打水的电子知识和焊接水平,如果知道是什么元件,可以自已修理。40A的好盈电调,一个要65块啊。上次也是坏了一个,发回厂家,到现在还没修得。
三、我的图片拍出来的都有3M以上,论坛上要求图片小于300K,我怎么处理才能得到小尺寸的图片以方便上传啊

楼主:
不知道如何压缩图片

网友:
找个没坏的拆开就知道了,估计是贴片电容或者线圈

另外全打开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地方损坏,我的电调曾经也是 (天行者)有一个贴片坏了,自己换了一个以为没事,没仔细检查,另一个地方引线断了。直接烧爆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压缩图片

用QQ剪切图片!然后另存为...

网友A:
应该是电感,把没坏的拆开看一下型号,网上淘一个换上,或者直接把两个焊点连接在一起试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拆个好的!对比下少了些什么元件!买回来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形状应该是电感但是不知道参数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一键返航、因为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操作方法是失控了回到你认为可以操控的范围就拿回操控权
(GPS模式切换到姿态模式然后马上又从姿态模式切换到GPS模式)
拿回操控权前遥控器的油门摇杆在中位
然后在飞回来降落就可以了、不要再次使用一键返航
因为有可能在你拿回控制权的时候GPS把你拿回控制权的点重新获得GPS位置数据
也就是把你拿回控制权的点作为了降落点、
所以就会出现突然直线炸下、因为飞控以为已经到了地面
要记住不要盲目使用一键返航或者关控返航
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能拿回控制权的就不要让他自动降落到地面

网友:
扒皮,照全照片,从高处摔下来可能不止一个元件有问题,应该还有别的元件虚焊或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一键返航、因为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操作方法是失控了回到你认为可以操控的范围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把没坏的拆开看一下型号,网上淘一个换上,或者直接把两个焊点连接在一起试一下,应该可以

这个办法应该可行,试试

网友:
美图秀秀 里 尺寸 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一键返航、因为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操作方法是失控了回到你认为可以操控的范围 ...

+1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从网上买了电感和集成电路,由于需要在一家备齐元件,所以价格较贵,各5元一个,如果在其他地方买,最多一元一个,拿回来小心焊上,上机测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