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障碍症发作,这两种山寨BGC云台控制板有什么区别价格差不少

楼主(2014-12-10):
想给固定翼装个单轴云台玩玩,看来看去就是山寨BGC最适合了,但是TB一搜一堆眼花缭乱,都说自己是新版新款,价格有70多有120多,也有两三百的,没见过哪个产品这么混乱的。
70多那款和120多的长的不太一样,请问有没有什么区别,谢谢哈

70多的下面有6个小的集成块

120多的有两个大的,大的是不是有什么优势?

网友:
买第一个

网友A:
第一个  便宜   好用 应该是75吧

楼主:
谢谢哈,直截了当的回答哈

网友B:
貌似便宜的要好,两个大块的事老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便宜   好用 应该是75吧

谢谢,有数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便宜的要好,两个大块的事老版本的

晕啊,贵的倒是老版本啊

网友:
我就用第一个,ok

网友C:
我用的第二个,第二个不容易烧掉,第一个功率搞不好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第二个,第二个不容易烧掉,第一个功率搞不好很容易烧。

谢谢,好像是看到过几个因功率问题烧掉的,都搞不清到底哪个是新旧版本了

网友D:
这么便宜?是只有一个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是只有一个轴吗

二轴的,稍微贵点的有三轴

网友:
用的第二个。怎么艹就没事

网友(2015-05-25):
我用第一种一个月不到烧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