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坏了………

楼主(2014-12-10):
像往常一样插上加密狗,突然灯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软件也显示没有加密狗,就这么毫无征兆的坏了也是醉了。求方法,能修吗?

网友A:
极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的加密狗就是因为×××太多,那个USB插口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我的加密狗就是因为×××太多,那个USB插口不行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恭喜中奖,前一段时间 我也遇到过!坚决换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中奖,前一段时间 我也遇到过!坚决换掉啦!!

遇到这样的事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