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飞控原理

楼主(2014-12-10):
四轴飞行的原理大概明白,可加上gps等各种传感器后,它的控制原理是怎么样的呢,就有点搞不清了,有几个问题请教
1,GPS模式下,当遥控不动,飞控是通过GPS定位的坐标自动控制它悬停?可实际上它还是会漂移,被风吹跑,按理当位置发生变化,飞控自己调节让它回到定位点才对啊。
2,在GPS模式下,遥控的控制是改变坐标让飞控控制它移动位置,还是直接给飞控发出各电机强弱信号来控制?
3,按理都有前后之分了,指南针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商业机密.无可奉告

网友A:
遥控杆位回中时,靠gps坐标定点悬停,但gps精度不高,所以会飘。遥控具有优先权,直接控制电机。指南针提供方向返航。新手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杆位回中时,靠gps坐标定点悬停,但gps精度不高,所以会飘。遥控具有优先权,直接控制电机。指南针提供 ...

如果只是GPS精度问题,那么当不动遥控,它只会在GPS误差范围内漂移,事实上是这样?

楼主:
只有在手动模式下,遥控才会直接控制电机吧,我觉得GPS模式一定会加入GPS和其它传感器数据来控制的,只是不懂它的控制原理。
既然机器有头尾,也有陀螺,方向它自己应该能知道,或者通过GPS几点数据也能算出来,指南针起啥作用呢?

网友:
指南针当然是用来指南的呀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GPS精度问题,那么当不动遥控,它只会在GPS误差范围内漂移,事实上是这样?

在指南针没受干扰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如果指南针受干扰的话,就会向无头苍蝇乱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在手动模式下,遥控才会直接控制电机吧,我觉得GPS模式一定会加入GPS和其它传感器数据来控制的,只是不 ...

GPS本身没有方向,只是根据两点计算轨迹的方向,根本无法知道机头的方向。
按你的说法,假如打副翼让飞机向右飞,飞机会认为右侧是机头。其实是向右的运动方向。
按理说单纯靠3轴陀螺仪+3轴加速度计是可以积分计算机头方向的,这也是惯导的原理,不过民用惯导精度比较低,还是需要罗盘确定机头指向。

网友:
1、民用GPS信号精度最多能到1m,也就是说会在1m的圆内漂移。肯定不是单纯GPS信号,与陀螺仪加速度计是联合使用的。
2、这点不清楚,只能谈谈我的理解。记得dji说明书里面曾经提到过wkm飞偏时候的修正方法是要调整罗盘方向,所以我推测在移动过程中是不需要GPS信号的,仅仅需要地磁罗盘的信号。但是当杆处于中立点悬停的时候就自动保持其GPS坐标。
3、这点见上一楼,我在那说了。记住一点,GPS是没有安装方向的,只能通过移动判断轨迹的运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GPS模式下,在GPS模块的帮助下,主控可以记录飞机的经纬度信息,气压计可以记录飞机的高 ...

如果不动遥控,机器在漂移中,GPS位置信息会跟着变化吗?

楼主:
这样的话,遥控器不动,机器漂移,GPS不断重新定位,机器就有可能越飘越远,而不是在GPS误差范围内飘,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