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楼主(2014-12-10):
OS55AX发动机能用OS46LA的化油器吗?见图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EN什么意思,麻烦问问如果可以用有什么利和弊吗?谢谢

网友A:
其实能装进去 就可以通用    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能装进去 就可以通用    原理是一样的

完全可以装进去,谢谢你的好建议

网友B:
应该可以用 我把OS的化油器用在国产三叶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 我把OS的化油器用在国产三叶上过

谢谢,还想请教OS发动机AX和LA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AX是经典版,LA是简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X是经典版,LA是简装版

非常感谢

网友D:
LA的不简装版,而是没有轴承的入门级发动机,简单易用,功率偏小。LA的化油器和AX(也就是以前的FX)不同,特别是副油针结构原理完全不同!原则上化油器不可以混用!

网友E:
FP、LA、FSR、FX、AX、Max、RC、SF、H、FS。
FP无轴承,后又为LA。FP有ABC和带环的,LA只有ABN。
FX为轴承版,AX是它的改进版,功率稍大。FX和AX都是ABN除了0.91FX和1.60FX。
SF不清楚
H直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LA、FSR、FX、AX、Max、RC、SF、H、FS。
FP无轴承,后又为LA。FP有ABC和带环的,LA只有ABN。
FX为轴 ...

哇,太详细了,有点看不懂见谅,那LA的化油器能用在AX的发动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的不简装版,而是没有轴承的入门级发动机,简单易用,功率偏小。LA的化油器和AX(也就是以前的FX) ...

那如果用了会影响发动机功率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太详细了,有点看不懂见谅,那LA的化油器能用在AX的发动机上吗?

LA的化油器是单针、怠速有可调节泄气孔的,型号是40D。

AX的化油器是双针,不撒气式的,型号是40J。

40D不是什么好化油器,就别将就在50AX上了。
另外,化油器的进气道面积和排量有匹配关系,小膛径的装在大排量上,进油不足,影响功率发挥。
如果一定要试,只要外径能满足配合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的化油器是单针、怠速有可调节泄气孔的,型号是40D。

非常感谢,图文并茂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