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 新控 輔導線插孔

楼主(2014-12-10):
phantom2 新控辅导插插入了Light Bridge 用了一次就冉壞了沒反應 有配件可买吗?

网友:
估计没有 可以收个坏控装上去或者找不需要模拟接口的模友要一个...

楼主:
這個模版 壞了 用不倒LightBridge但當拔掉離開遙控
會進入 Fail Safe,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