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如果倒飞是不是必须开定速啊

楼主(2014-12-10):
打开定速 由油门摇杆控制正负螺距来实现倒飞 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万里长征,你还没迈出一步啊

网友:
先学会正飞再说,倒飞跟定速没有半毛关系。

网友A:
是的,3D就跟定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3D就跟定速差不多

你这个上将是怎么来的??
如果知道就不要误导新人!!
3D与定速好比风、马、牛

多作功课就明白了!!

网友:
定速跟油门要分开理解,定速是电调或者陀螺根据你油门杆的位置来补转速,我们飞3d是把油门锁在一个位置,不叫定速,别弄混了,大概是这样吧,不足的楼下补充

网友B:
引用之前一个前辈说的:非定速就是电调保证对应遥控器中油门输出的功率,飞机就算超负荷运转它会想“关我屁事,我就是输出这么多”。而定速也是飞机遇到大负载电调会想“卧槽尼玛,我要补点转”。倒飞不一定要定速的,正常悬停乃至温柔3D不会造成掉转,暴力3D才需要定速来弥补因大螺距的压力失去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之前一个前辈说的:非定速就是电调保证对应遥控器中油门输出的功率,飞机就算超负荷运转它会想“关我屁 ...

网友:
新手用不着定速,等你飞成老手了,自然就想用定速了。

网友:
我飞悬停和航线都是用的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之前一个前辈说的:非定速就是电调保证对应遥控器中油门输出的功率,飞机就算超负荷运转它会想“关我屁 ...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油门在最低点 电机是不转的 渐渐推油门 电机逐渐转 螺距渐渐变大 但是螺距无法变成负数如何实现到飞 ,我不是要练习到飞 而是原理不懂,现在模拟器基本可以四面悬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油门在最低点 电机是不转的 渐渐推油门 电机逐渐转 螺距渐渐变大 但是螺距无法变成负数 ...

多潜水
3d模式的油门与普通是分开的。

网友:
潜水两个月都能明白,现在无法给你讲解那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 油门在最低点 电机是不转的 渐渐推油门 电机逐渐转 螺距渐渐变大 但是螺距无法变成负数 ...

要倒飞的话螺距就要设置最低点、中点和最高点分别为-12    0     +12,普通模式推油门起飞(油门曲线比如是0.25.50.75.100),切特技模式(当然,此时的油门曲线设置成是直线或者近乎直线的曲线,比如85.80.75.80.85,换而言之就是油门杆不管在什么位置马达都是运转的)如果这样不理解的话也没法解释了额

网友:
其实说浅显点就是,遥控器可以设置几个模式,一般是三个,分别是普通模(normal),也就是楼主所理解的正飞模式,最低点电机不转,递增开始变大,然后是特技模式1,(idle1)此时电机是一直转动无论你摇杆在最低还是最高,所以倒飞的时候即使你摇杆在最低点电机也不会停的,此时摇杆最低最高是控制的螺距大小。最后还有个特级模式2(IDLE2),这个模式和1差不多,区别就在于电机转速。我是这么理解的,不足的请楼下指正

网友:
楼主理解有误!楼主所说的定速应该是油门定死的意思吧! 先撇开定速,就说3D的油门曲线,以倒飞悬停为例!飞机倒过来,想要飞机升高,就需要加大负螺距,如果油门还是按照普通模式来设定个,那负螺距越大,油门就越小,飞机就掉下来了!所以油门一般就是一条直线,而不是普通的0  50  100 这样的斜线了!一般悬停的话,油门65  65  65  就足够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不管你怎么打螺距,油门始终是65这么高,然后就可以单一的通过改变桨距值来实现3D飞行了!

网友:
那以前那些没有定速模式的电调岂不是不能飞3D?随便想想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之前一个前辈说的:非定速就是电调保证对应遥控器中油门输出的功率,飞机就算超负荷运转它会想“关我屁 ...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倒飞的话螺距就要设置最低点、中点和最高点分别为-12    0     +12,普通模式推油门起飞(油门曲线比如 ...

理解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 如果油门曲线是一条直线 那么飞机大桨怎么从静止到运转 大桨转起来怎么停啊

网友:
普通模式起飞后切3D模式,停止可以直接切熄火或者切换回普通模式再降落,建议你想上手快的话用QQ搜索下当地的航模群,找到组织了你会突飞猛进的,自己一个人确实要几个月的时间从一次次失败中累计经验,不过以后回想也会很快乐,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多翻老贴看

网友:
楼主很好学!!!XD们也很热心!!

网友:
楼主你发了不少问题,不过老实说,我建议楼主你自己先认真的补补基础知识再向前辈们请教吧!!!

网友:
简单说就是设置模式和模式下的油门曲线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之前一个前辈说的:非定速就是电调保证对应遥控器中油门输出的功率,飞机就算超负荷运转它会想“关我屁 ...

n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