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的air350套装可以用乐天的电调不?

楼主(2014-12-10):
最近我猜学生党一定都在观望   air350怎么样。怎么一直没有人吃螃蟹啊~

楼主:
自沙~一个先

网友:
tm原厂电调就是乐天20a贴牌,你说能用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话说那个“AIR 20A”尺寸重量参数选项都跟乐天20一模一样呢,真是引人遐想……

楼主:
我准备直接买40a的乐天 ,留待以后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直接买40a的乐天 ,留待以后升级

乐天40没必要,小鸡就用小鸡,电机才2213难道还想起飞重量超2kg?20a足矣,够用就行,后续玩大鸡再用大电调,小鸡真心没必要浪费这点重量

网友:
买了一套,电机比大疆的重一点,声音轻一点,还有就是买的便宜的桨不用再扩孔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天40没必要,小鸡就用小鸡,电机才2213难道还想起飞重量超2kg?20a足矣,够用就行,后续玩大鸡再用大电 ...

谢谢指导噢~·   我换20的

网友:
猪啊 今天双12 dji旗舰店E300只要300 还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