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充电器!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12-10):
充电器用的电源比推荐的底,对充电器有什么影响?会烧坏吗?

网友:
充电的时候电流控制好就可以,别用大电流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电压低很多就不行

网友:
电源输出电流小一点,那就充电电流设置小一点即可。注意观察电源温度。

网友:
别用超过电源的电流冲,那样会容易坏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各位,还有就是说如果我是用900w的电源,那最大电流就是4A嘛,就是我充电电流不超过4A就可以了,哪怕我充电器是可以用2.4KW的都没所谓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各位,还有就是说如果我是用900w的电源,那最大电流就是4A嘛,就是我充电电流不超过4A就可以 ...

是这样的。

楼主:
但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充电器是27V输入电压,那就是4S多一点啊,又纠结了啊,到底是哪个对的啊

网友:
电源功率要高于充电器10-20%,如果你的充电器是需要24-27V输入的话那功率也不会小,既然整了大功率的充电器浪费了岂不可惜,淘个大功率电源不是难事啊。

网友A:
就控制充电器的输出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控制充电器的输出就可以啦

谢谢,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感觉就像开跑车轻踩油门就可以了,不一定有多大功率用多大,保守点没坏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各位,还有就是说如果我是用900w的电源,那最大电流就是4A嘛,就是我充电电流不超过4A就可以 ...

你这个概念貌似混淆了,如果你电源是900W,那么电源的输入电压是220,输入电流是4.09A,这个和你充电电流是两回事,充电器那边要看输出的,比如你是27V的输出给充电器(充电器一般都是直流输入么),那么你900W电源,输出27V,就是33A,你可以供给充电器27V  33A的,如果输出是12V,那么就是75A。然而这个和你给电池充电的电流还是不一样,比如你给6S电池充电,比如5000mah电池15A充电,那么就是大概300多瓦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概念貌似混淆了,如果你电源是900W,那么电源的输入电压是220,输入电流是4.09A,这个和你充电电流 ...

首先谢谢大神啊,再追问个问题,是不是说电源功率大小问题不大,主要还是看电池充电时候输出的攻略,只要输出的总功率不高于电源就OK了,然后在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000mah用15A充电,是不是可以换算就是3C的充电速率,就是那个不超过5C也就是25A充电就都是安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神啊,再追问个问题,是不是说电源功率大小问题不大,主要还是看电池充电时候输出的攻略,只要 ...

对的,要看你实际需要多大功率,比如用1300W充电器,而你充电只用300瓦或者500瓦,那你大于这个功率的电源都没问题,但如果你900的电源要供1300W电源开全功率那肯定不行,当然你要考虑到90%效率什么的,还有你说的C数问题,看电池不一样,有的是3C有的是5C,看电池当然虚标的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要看你实际需要多大功率,比如用1300W充电器,而你充电只用300瓦或者500瓦,那你大于这个功率的电 ...

十分感谢,不对,是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