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有一个总在叫

楼主(2014-12-11):
开机插电自检,然后有一个电机不停抖动在不停的滴滴叫是啥情况请教

楼主:
望高手解答啊

网友:
沒油門信號

楼主:
弄明白,油门行程太小

楼主:
在调试3ccd4:10版,也就是最新版软件里的ebc校准,第一步一定记得拔电源,虽然不会坏设备,但会出现油门校准错误,最后必须每个电调单独设置行程,再从新进行这步,妈的搞了个通宵才搞明白!!!

网友:
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调试3ccd4:10版,也就是最新版软件里的ebc校准,第一步一定记得拔电源,虽然不会坏设备,但会出现油门校 ...

这事找我呀,电调都要先校和行程,然后调对电机转动方向,摆好位置,再上电近向导走下来,里面有一项专校电机起止点的,一步一步来,第步要保存,最后再重新按项检查一下,安装差不多了飞前再调平并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找我呀,电调都要先校和行程,然后调对电机转动方向,摆好位置,再上电近向导走下来,里面有一项专校 ...

哇!!!太感谢兄弟了!!我昨天晚上折腾了个通宵,不会听声音,哎,太感谢,下次多咨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太感谢兄弟了!!我昨天晚上折腾了个通宵,不会听声音,哎,太感谢,下次多咨询你啊,

呵呵,客气了,小四轴纯是让你毒着了,所以就先弄一个玩,学了两三天,然后按教程一步步调试,总体还是挺顺利的,刷14.10最新固件,PID参数直接用里面的QAV250模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