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机架用的人多么?是不是震动和中心板薄,是这个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本来想用F550,后来发现S550款式不错。也就想入手。这个机架能不能挂卡片机呢?。如果挂卡片机,单机,电调  浆要怎么搭配呢,??

网友A:
s550震动太大,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50震动太大,不推荐

是不是中心版薄得缘故呢,

网友:
我用过S550 感觉不行 不如H4稳

网友B:
不要超过2212电机就很稳,挂狗航拍适合,要是你想挂卡片机、微单就别选这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中心版薄得缘故呢,

对,强度太差

楼主:
看来还是换个F550机架。

网友C:
F550掛卡片機!沒問題的我掛狗及方塊攝像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掛卡片機!沒問題的我掛狗及方塊攝像頭

我准备上F550了。

网友B:
双12E300六轴动力套餐899降为629

说S550强度不好的是装了3*** 4***电机,小六轴用这么大电机干什么?拆了精灵改装六轴稳准很.2212电机是首选,机架很牢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换个F550机架。

F550不光难看,还像石头一样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50不光难看,还像石头一样重.

看你帖子上要双层减震球,要用什么云台呢。E300动力套装收了1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帖子上要双层减震球,要用什么云台呢。E300动力套装收了1套。

那是因为H3-3D云台过于轻,挂深圳280元的普遍级无刷云台就不用双层减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超过2212电机就很稳,挂狗航拍适合,要是你想挂卡片机、微单就别选这款。

你好,看你头像图片这一套还挺好,能具体讲讲配置吗,我也想装一套6轴的,就想用DJI那种集成的简单的控,只挂狗,不是专业航拍,就自己外出玩随便拍一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看你头像图片这一套还挺好,能具体讲讲配置吗,我也想装一套6轴的,就想用DJI那种集成的简单的控, ...

HMF S550,大疆E300六轴动力套餐(双12现在629元还有卖),NAZA V2,iosd mini,H3-3D标准版,2.4G精灵二代遥控+接收板,TS832图传,狮子3S 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F S550,大疆E300六轴动力套餐(双12现在629元还有卖),NAZA V2,iosd mini,H3-3D标准版,2.4G精灵 ...

我也想用精灵的遥控和接收,飞控也用NAZA V2
    OSD用穷人的N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F S550,大疆E300六轴动力套餐(双12现在629元还有卖),NAZA V2,iosd mini,H3-3D标准版,2.4G精灵 ...

这个配置能飞多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配置能飞多少时间?

全载飞行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载飞行11分钟。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F S550,大疆E300六轴动力套餐(双12现在629元还有卖),NAZA V2,iosd mini,H3-3D标准版,2.4G精灵 ...

谢谢分享,图片好靓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双12E300六轴动力套餐899降为629

你好 我也是双12买的e300 6轴套 请问你的电池是用的4S多少 续航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也是双12买的e300 6轴套 请问你的电池是用的4S多少 续航多久

3S 5200mAH 11分钟,4S 5200mAH 17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S 5200mAH 11分钟,4S 5200mAH 17分钟

4S 17分钟这个数据还不错, 考虑过换电动脚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S 17分钟这个数据还不错, 考虑过换电动脚架吗,

4S下来后电机较热,夏天是绝对不要用。电动脚架牺牲留空时间,耍酷不是这个架子该做的事,很多人用大六轴八轴撑场面,实际干活却是飞精灵拍片,但是精灵玩具感太强烈,换了这个就敢喊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下来后电机较热,夏天是绝对不要用。电动脚架牺牲留空时间,耍酷不是这个架子该做的事,很多人用大六轴 ...

其实么跟相机一样,好多人带个单反就觉的拍摄水平就高了,其实水平高低在于镜头后的脑袋。

网友:
引用 网友C:
F550掛卡片機!沒問題的我掛狗及方塊攝像頭

能飞多久?

网友:
抖得会不会太厉害了啊

网友F(2015-03-03):
引用 网友B:
HMF S550,大疆E300六轴动力套餐(双12现在629元还有卖),NAZA V2,iosd mini,H3-3D标准版,2.4G精灵 ...

您这个全重多少?正在配6轴,用的e310动力套和lite飞控(刷v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全重多少?正在配6轴,用的e310动力套和lite飞控(刷v2)。

20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12E300六轴动力套餐899降为629

如果3s 10000挂狗  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2015-04-12):
引用 网友B:
全载飞行11分钟。

上4s大的话能多飞会么你的动力油门多少起飞  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S下来后电机较热,夏天是绝对不要用。电动脚架牺牲留空时间,耍酷不是这个架子该做的事,很多人用大六轴 ...

有理4s那套电调支持么夏天用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理4s那套电调支持么夏天用会不会烧电机

大疆允许2212使用4S动力,只是自己担心热度太高,温热都正常,烫手就不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疆允许2212使用4S动力,只是自己担心热度太高,温热都正常,烫手就不对了。

层主请教下你的S550感度是多少 我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层主请教下你的S550感度是多少 我参考参考

170 170 140 150    170 1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0 170 140 150    170 170

谢谢 回头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载飞行11分钟。

我的F550全载  2.1KG  飞行也是11分钟  感觉DJI的全套产品还不错  S550的机架重量和F550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