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装一台空机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2014-12-11):
求教大家,一般组装一台飞机(有空机的情况下),需要哪些硬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要测量吗,组装好了,需要用电脑调教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无厘头的提问,要装什么机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厘头的提问,要装什么机机啊?
不好意思啊,我目前是一点也不知道啊,想了解下这个过程

网友B(2015-04-01):
油动空机器吗?

网友C:
足够的钱,然后就有人就会帮你全部搞定

网友D:
看你发在这个区,应该是油机。
油机空机(包括发动机等部分)需要的配置:遥控器+接收机,陀螺仪,三个十字盘舵机+一个油门舵机+一个锁尾舵,4.8V-7.+V接收机电池至少一组

楼主:
现在弄电的了 谢谢a

网友E:
遥控器、接收机、电调、马达、陀螺仪、十字盘舵机3个、尾舵1个,,当然还要电池,调螺距的话准备一个螺距尺,对转速有要求的话准备一个魔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