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怎么样匹配新飞机?

楼主(2014-12-11):
我是个新手,想求教大家,如果自己已经有个遥控器,怎样去和新买回来的飞机匹配上,复杂吗,有专业软件吗?

网友A:
你好,你是指接线还是指数据类的?如果你是简单的直接换飞机的话,飞机到了,你要把相应的舵机线插接收机什么即可,没有什么负载的

网友B:
一个接收就搞定了,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是指接线还是指数据类的?如果你是简单的直接换飞机的话,飞机到了,你要把相应的舵机线插接收机什 ...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你们说的在网上买个空机回来组装好了,然后再和自己本来的遥控器 匹配上,是这样说的吗,我是一点也不懂 目前,求赐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收就搞定了,吼吼

每个遥控器和自己的接收机 都是匹配好的吗?不是的话,怎样和接收机匹配起来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你们说的在网上买个空机回来组装好了,然后再和自己本来的遥控器 匹 ...

是不是只要接收机和遥控器匹配好了的,把接收机上插好所有的先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你们说的在网上买个空机回来组装好了,然后再和自己本来的遥控器 匹 ...

你好,无论你购买的是fm的还是2.4G的本身都一起配套的,前者一样频率的遥控器均适用,后者可以对频率后,进行连接,一般都不需要什么技术要求,一般你买到手的就是一对的,你直接通电即可,就像去外面超市买遥控车一样,到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无论你购买的是fm的还是2.4G的本身都一起配套的,前者一样频率的遥控器均适用,后者可以对频率后, ...

哦,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接收机和遥控器匹配好了的,把接收机上插好所有的先就可以了

正解,配好接收,插上舵机,起飞

网友:
没有遥控模型基础的新手还是找人带吧,不然玩不了的!

网友:
买一个能配该遥控器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