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3.2固件很奇怪,解锁马达不会动,推一点油门,就2个马达会转。

楼主(2014-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新加了两个电调,肯定要从新校准的

网友:
上地面站确认飞控水平, 再确认油门行程

网友:
如果确认电调已经校准好,解锁还是不转,那个70是可以适当的往上调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重新校准行程,我是菜鸟,只知道第一次要校准,但不知道怎样重新校准,我是好盈铂金的电调30A和3508 ...

把电调线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打开遥控电源,再把油门推到最小,电机有响动了即可。四个电调依次这样校准油门行程,优酷有视频,可以搜搜看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