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4-12-11):
今天早上想放放电看看格式电池能冲进去多少的。在楼下悬停了几分钟,本来低电压应该自降的竟然开始乱飞!撞到了地灯,表面上看上去没有明显损伤,但有一个电机通电后没有响声,担忧和响声频率一样的振动。有咩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我想拆开来看看,朗宇的盘式电机要怎么拆?

网友A:
把后面的卡子拿掉..然后一拔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面的卡子拿掉..然后一拔就出来了

你知道电机不响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飞控

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飞控

开源有风险,入控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面的卡子拿掉..然后一拔就出来了

卡子要用什么工具拆啊,那个小铁环好像有点脆弱。拆出来还能装上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电机不响是什么问题吗

你用手转一下电机..看看受否会有涩的感觉.然后上电试一下就行了...

如果涩就是轴歪了..也没准是电机外壳变形了...之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转一下电机..看看受否会有涩的感觉.然后上电试一下就行了...

如果涩就是轴歪了..也没准是电机外 ...

还有..劝你..别设置低压保护..那个保护模式一旦进入..你是没办法手动干预的...我有一次低压保护自降..然后被一阵风吹出去一百多米..边降落边飘...差点撞车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子要用什么工具拆啊,那个小铁环好像有点脆弱。拆出来还能装上去么

我都是螺丝刀伺候..倒是有专门的钳子...
能不能装回去看你的 手艺了

网友:
估计是电机线段了拆开看看吧

网友:
电机上边还有一枚锁轴螺丝,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电机不响是什么问题吗

疑似电调?发声原理是电调发出电脉冲后,让电机转子震动产生的。如果电机不坏,那只能是电调

网友:
发售后吧

网友C:
我认为是炸鸡堵转把电调烧了 也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炸鸡堵转把电调烧了 也许吧

一般烧的都是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烧的都是电机啊。。

no,一般烧的都是电调,电机很难坏的。除非电调的输出能力严重大于电机的承受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烧的都是电机啊。。

本来想解答一下 楼下代劳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进了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