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NX4用OS37发动机的夏天发动机最高多少度

楼主(2014-12-11):
我的NX4用的雷虎发动机,北 京夏天白天飞发动机温度能达到105度(温度回传模块现实,误差不详),我设的95度报警。14年夏天就没飞过NX4,其它季节都在飞。突然想起来问问用OS37效果如何?如果没有超温问题我打算明年换OS的发动机。

网友:
OS发动机好啊

网友A:
OS37 表看了
夏天不知道   我现在  缸底55度  缸头6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37 表看了
夏天不知道   我现在  缸底55度  缸头60度左右。

你这个温度冬天很正常,甲醇机就是这样的,这已经算控制很不错的,属于正常工作温度,温度低了才有问题,这就像汽车发动机一样,正常温度90度,刚起车都要暖车到90才能快加速啥的。发动机间隙配合啥的都是按照工作温度设计的,冷机时阻力大。
我的雷虎39现在冬天温度能飙到80,气温零下2~3度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温度冬天很正常,甲醇机就是这样的,这已经算控制很不错的,属于正常工作温度,温度低了才有问题, ...

冬天 能到  80.。。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 能到  80.。。我去

也许是我调的太贫油的关系,周六调富油一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调的太贫油的关系,周六调富油一点试试

80 不正常的 冬天
你的烟很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 不正常的 冬天
你的烟很稀吧?

我感觉不稀,个人感官不同吧。现在油门响应和发动机出力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稀,个人感官不同吧。现在油门响应和发动机出力感觉还不错。

你改 4.7 了吗    我4.7 还改了 2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 4.7 了吗    我4.7 还改了 20T

改4.7了,改前后差不太多

网友B:
想问下你们怎样测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们怎样测的温度

温枪 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们怎样测的温度

我用的DX8控,带温度回传模块,把热电阻探头塞到缸头散热片里就行了,实时检测温度,超温遥控器会报警。控里有sd卡,还可以记录全过程数据。当然你也可以买个红外测温枪,在飞机落下来的时候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X8控,带温度回传模块,把热电阻探头塞到缸头散热片里就行了,实时检测温度,超温遥控器会报警。 ...

futaba 的温度回传  太贵了。。坑不起。。。。买了 60块钱的 红外温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的温度回传  太贵了。。坑不起。。。。买了 60块钱的 红外温枪。

小日本不厚道啊,怪不得企业越做越差。DX8的温度回传其实很简单,是标配,不要钱。就是个热电阻带个插头,插到回传模块上就行了。看来还是地平线SPECTRUM 的控比较厚道,别人都说美国控(其实就是国内生产的)太大,不适合亚洲人手感,但是我感觉挺顺手的,我手就很小,没什么不适,倒是T8fg感觉握起来薄,也没有适合手掌的人体工学的设计。萝卜白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日本不厚道啊,怪不得企业越做越差。DX8的温度回传其实很简单,是标配,不要钱。就是个热电阻带个插头 ...

是的呀。温度回传很简单的。。14SG 要买到 300多 靠。。 太坑了

网友C:
雷虎39H甲醇、O.S37甲醇和T-10汽油,我都在NX4上面飞过。现在是冬天
调试到位后,雷虎机匣气缸位置的温度70,OS37同位置温度50,T-10同位置温度150.
哈哈哈哈

网友:
甲醇机用的油是威宝30%直升机用油。可见雷虎39和OS37温度差别。这个和磨合和加工精度导致的硬件磨损有很大关系
雷虎39H明显差OS37一个档次。雷虎需要好好磨合。OS只需要怠速到给点油地上转一箱,带桨地上0螺距中速转一箱,悬停小航线飞行一两箱左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虎39H甲醇、O.S37甲醇和T-10汽油,我都在NX4上面飞过。现在是冬天
调试到位后,雷虎机匣气缸位置的温度7 ...

我的雷虎39h现在还不错,室温2~3度,发动机50度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