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的斜盘连杆最佳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4-12-11):
465空机连个说明书也没有!连杆凭感觉调的!请问大家调到多长最好!

网友A:
舵机垂直,大桨0度,十字盘中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垂直,大桨0度,十字盘中间

连杆长度你倒是提示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杆长度你倒是提示一下呗

每个人配的十字盘,旋翼头不一样。给你的数字没什么用。ls说的。舵臂垂直,十字盘之间,大桨0度才是正道。

网友C:
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舵机垂直,大桨0度,十字盘中间

我的450对频后,实在盘不在中间,在主轴的限位器上面挨着,但依旧能翻?

网友:
中立的时候,角度零度,旋翼头上的控制臂水平,就是最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对频后,实在盘不在中间,在主轴的限位器上面挨着,但依旧能翻?

网友:
调到陀螺仪的时候,有一步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大桨零螺距那里调连杆长度,实现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