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图传的距离好像比较短。不知道用3g网络摄像头能不能取代。
在3g网络摄像头上插3gsim卡,理论上是不是手机和电脑都可以监控,甚至在室内都可以。
不知哪位大神试过。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东西,手头有个TP_Link WR703N 路由器。刷成openwrt 系统。我Q75871892可以一起研究研究啊

网友:
主要是延时问题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就像你用两部手机视频聊天一样,主要考虑的不是距离问题,而是流量费用与是否有延时性

楼主:
qq视频聊天明白什么延时性吧,流量现在包月用不完

楼主:
qq视频聊天没有什么延时性吧,流量现在包月用不完

网友:
搞出来求分享

网友:
好喜欢, 真的很喜欢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视频聊天没有什么延时性吧,流量现在包月用不完

3g网络传输视频可以,但是延时考虑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g网络传输视频可以,但是延时考虑过没?

用4g网络,延时问题可以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g网络,延时问题可以解决么

用3,4G需要信号覆盖良好。如果信号良好又担心对接收机有干扰。要知道现在基站很多都是3/4G/wifi共站。所以建议还是专用频段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g网络,延时问题可以解决么

费用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4g网络,延时问题可以解决么

飞高了会不会没移动信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高了会不会没移动信号呀。

天线朝下摆放呢,试试

网友:
朋友有做流量卡的 流量不成问题单是怎么把设备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g网络,延时问题可以解决么

广域网延迟都很大,根本无法精控

网友:
我去年年底飞过一回,100多米3G信号就不好了,超过120m就没戏了,当时用的是四卡同时传

楼主:
地面试试确实延迟较大

网友:
没有玩过,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