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急啊!来大神!解决怎么久了…没有大神了么?

楼主(2014-12-11):
!!大疆飞控哪吒1…现在是!GPS信号好!!但是切换GPS模式四轴不能平稳起飞!朝后面翻!我仔细看了下!M4电机转速慢!其他三个一直的!别叫我做油门行程了!!不是这的问题!切换姿态模式!!轻松起飞!!!!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本人LITE   我曾出现个这个问题   有个原因 1.卫星不足   一般都是不闪红灯才能切换GPS模式的   2.预热不足   LITE需要预热3分钟才能起飞   现在很多论坛都问为什么我的LITE起飞往一边飘   问什么我的LITE起飞会空翻炸鸡   其实都是没预热造成的   3.IMU校准看看    指南针校准看看   4.卫星漂移(这个情况一般不考虑)

网友B:
起飞空翻一般与你说的那些没有关系吧,你检查一下,电机方向、浆的方向、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LITE   我曾出现个这个问题   有个原因 1.卫星不足   一般都是不闪红灯才能切换GPS模式的   2.预热不足 ...

正解

网友C:
看看是不是gps朝向搞错了

网友:
能来个图片看看吗、还有调参软件里的GPS安装数据
图片就是你安装GPS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gps朝向搞错了

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LITE   我曾出现个这个问题   有个原因 1.卫星不足   一般都是不闪红灯才能切换GPS模式的   2.预热不足 ...

能加个QQ6么!新手很多不懂啊!求解!3934890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空翻一般与你说的那些没有关系吧,你检查一下,电机方向、浆的方向、插线。

你说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友:
二楼的解释还额分析,非常正确!

网友:
我也只是新手   QQ554299078  验证写模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人LITE   我曾出现个这个问题   有个原因 1.卫星不足   一般都是不闪红灯才能切换GPS模式的   2.预热不足 ...

我也是lite,但是起飞后一直晃,下来就摔了,也是因为没预热么,这是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lite,但是起飞后一直晃,下来就摔了,也是因为没预热么,这是视频

一般是的    不预热 什么情况都可能   真的!!!这是LITE的硬伤   我教你   你起飞前先通电   让他搜星和预热   然后你才开始上浆   这样你装好其他东西   就3分钟了   然后起飞    LITE一定要油门直接拉到50以上  然后再调   LITE记住这两点就好   很稳   第一  预热3分钟  第二  起飞直接拉油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的    不预热 什么情况都可能   真的!!!这是LITE的硬伤   我教你   你起飞前先通电   让他搜星 ...

什么模式   确定没有虚焊?   操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lite,但是起飞后一直晃,下来就摔了,也是因为没预热么,这是视频

我没 晃了你那么吓人。。飞起来不动遥控器  。飞机有点朝一个方向 飘。。降落完全没问题。。平稳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的    不预热 什么情况都可能   真的!!!这是LITE的硬伤   我教你   你起飞前先通电   让他搜星 ...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   确定没有虚焊?   操作没问题?

GPS 模式 都是焊死了的 只是推了油门 上去就自己晃, 检查电机发现电机轴是送的,用手捏住左右转,感觉有松动,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GPS 模式 都是焊死了的 只是推了油门 上去就自己晃, 检查电机发现电机轴是送的,用手捏住左右转,感觉有 ...

那问题9成是这个了,电机轴必须是直的   否则无法稳定    必须!!!!!!!!不然转起来  你想想  会不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9成是这个了,电机轴必须是直的   否则无法稳定    必须!!!!!!!!不然转起来  你想想  会不 ...

哦哦,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