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动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4-12-11):
请教下 用凤凰5里拨动2段3段开关好不容易调成可用了 过了一晚上重新连接
模拟器
全部失效了 怎么弄都不行啊 我的控是devo 7e改加了2个3段 控上通道监控都有反应的 模式是ppm 固定翼

网友A:
遥控要选对吧,我也不记得哪个系列的和D7E是一样的了,只能一个个试咯,还有控上要选PPM模式

楼主:
对了 我耍的是mckay的中文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