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中的焊缝有什么好办法去除么?或d个专用工具?

楼主(2014-12-11):
如题,有段60的方管里面想套个50的方管可以自由滑动,但现在刚好就是焊缝高出来。有什么好方法把焊缝去掉呢?(别让我用无缝管)或者做个专用工具把他去掉?谁有好方法?请回下啊。谢谢各位!!~~~~~
管子内部也就是50mmx50mm的管状空间,什么工具能伸进去比较长来加工呢?
成本不要太高的啊~~~这几个破管子都值不了几个钱~~

网友A:
铲刀,不断加长,改铲刃角度

网友B:
多长,不长就砂纸磨

网友C:
如果量不大,则做个小型的砂带机。我的建议是,你买个气动砂带机,那个砂带很小,能伸进去。如果心疼钱当我没说。但是最多能打磨10cm的长度,换个方向大约20cm,再长就不行了。

网友D:
焊接的时候,里面用上木头的模子,就不会了啊

楼主:
我到不是心疼钱,就像弄个高效一点的,因为很有可能要弄几十根管。要是一个一个磨太累了把?

网友E:
过去单位有个拉床,像内外花键都是用拉刀拉出来的,根据这个原理楼主可以用报废的大丝攻磨个四方,利用磨出的刃切去高出的焊缝。

网友F(2019-02-23):
做个方形推刀从方管1端压过去就行

楼主(2019-04-09):
引用 网友F:
做个方形推刀从方管1端压过去就行
想明摆了

网友G: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