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以控制每个航点的飞行速度吗?

楼主(2014-12-11):
在地图上设置若干个航点,每段航线用不同的速度飞行,可以吗?

网友A:
我不知道,请楼下的不吝赐教

楼主:
专家快来指导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设置变速,要占用一个航点的!

网友C:
在apm总栏里面有设置航点速度,默认貌似是5m/s

网友D:
航点类型 DO_CHANGE_SPEED 就是设置飞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