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趣

楼主(2014-12-11):
MINIX安装到飞机上,一直都是红灯闪,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请问是双闪红灯,还是单闪?

楼主:
红灯常亮

网友B:
红灯常亮是因为GPS信号受到干扰,应该重新校准并拿到空阔的场地,远离干扰物。

楼主:
我在家里是这样,出去重新校准也是这样!家里飞过其他品牌四轴的没出现过什么干扰

网友C:
红灯常亮应该是飞控自检没有通过吧

楼主:
刚加电可以直接解锁,等一会就是红灯常亮

网友:
不是说抗干扰吗?还是这么容易干扰?

网友D:
用的是抗干扰差的6q gps,naza时代的老型号了,当然不抗干扰,只能靠限制用户起飞来避免干扰炸鸡,见过的最机智的厂商了

网友D:
强行起飞炸鸡的话厂商还有日志记录可以避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