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模,求老模友指点

楼主(2014-12-11):
各位大哥,小弟新手一枚。想入油直一架,最近在某宝上看见这玩意儿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096265259,十分想入手。求各位点评!

网友:
如果这架不行,麻烦各位推荐下其它的,手上有想出的,也可以找我

网友A:
新手来就入50级油直,还是TZ的…… 油直可以考虑亚拓的或者泰世nx4

网友B:
新手还是建议找身边的模友带一下自己直接就玩的话有可能损失会不小。

网友C:
电动的玩几年再油动的吧,那玩意是个不定时炸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