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gopro4对osd的影响!!!

楼主(2014-12-11):
今天拿着新买的银狗4开始安装,装好后发现一个问题,显示屏上的osd资料显示就很不稳定,时有时无,但是如果把狗4拿来离飞机远一点,信号就很稳定了,按朋友的说法在狗和iosd视频之间的连线上加上了一个磁环,感觉好像有所改善(也许是心理作用),再开启狗4的wifi,也没有变化,但是在切换模式时就有变化了,视频时iosd显示有,拍照时就没有了。
怎么回事???

网友:
不懂,有请楼下的大神回答

网友:
不能开wifi,会干扰飞机遥控信号,容易失控,尤其是视频回传的那种。

楼主:
这个问题是我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但是真的遇到了,不知道有否同样的际遇
我的图传配置是:肥鲨5.8发射机、大疆miniiosd模块、银狗4、X-CAM A10-3H云台

网友A:
不插gopro供电试试,我的鹰眼也是这样,插上USB供电OSD就不稳定,而且云台也一直抖,不插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就是wifi的事情 ,不能开,开了会干扰的

网友:
有些时候OSD有问题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wifi的事情 ,不能开,开了会干扰的

我没有开wifi是那样,开了wifi也还是那样

楼主:
只要把usb线去掉iosd显示就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gopro供电试试,我的鹰眼也是这样,插上USB供电OSD就不稳定,而且云台也一直抖,不插就不会出现问题

还没有接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