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油门曲线与遥控油门曲线

楼主(2014-12-11):
求大神讲解一下关于飞控与
遥控器
油门曲线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才能达到最优效果?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沙发,后论技术。
请楼下的不吝赐教

网友B:
同问!!!!顶起!!!!!!!请高手作答!!!!!!!!!!

网友C:
看个人和机器的~反正就是到悬停那个点 多一点点就上升 少一点点就下降 就需要调整油门曲线..我用天7 油门曲线 貌似是13%

网友D:
在遥控设置曲线就可以了,地面站里的曲线是给那些遥控不能设置曲线的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