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北方寒冷气温下不能工作

楼主(2014-12-11):
                今天下午   室外气温零下13度  带着JJ去飞,到了飞场后  给飞机上电一切正常,但是解锁报警。反复上电几次还是不行,结果放弃飞行。回到家后   在室内又测试一下,结果一切正常,JJ正常解锁起飞~~~
前几天 用APM飞,同样条件下   没有任何问题。只能说明PIX不耐寒,只能在零上的温度飞行(个人观点)!!!!

网友A:
我擦,不会吧?

耐低温PIX还不及AP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不会吧?

耐低温PIX还不及APM ???

我刚测试完 ,零下13度就不能解锁了

网友:
我前些天室外迷你APM同样天冷不能解锁,PIX还没试过

网友:
对哦,在WIKI没看到工作温度说明;
在天上飞的,还是不要低温工作吧(毕竟不是上亿元的高科技飞机)。

网友:
这们这儿温度也很低

网友:
得上电预热几分钟吧!

网友B:
没见过哪款IC零下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哪款IC零下就不行

            室外零下13度不能解锁,回到室内搁置几分钟就OK了!!!IC零下的温度没问题,传感器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如果低温上电会黄灯,建议你拔电,按住安全开关,十五秒以上,放下静电,然后再松开安全开关上电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低温上电会黄灯,建议你拔电,按住安全开关,十五秒以上,放下静电,然后再松开安全开关上电试一下 ...

没错  LED指示灯确实是黄色闪烁,  到室内上电  就自检后闪蓝灯!!!

网友:
哈尔滨这零下十七八度。只能室内飞飞小250.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关系?

网友:
低溫傳感器過不了自檢.閃黃燈系統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低温上电会黄灯,建议你拔电,按住安全开关,十五秒以上,放下静电,然后再松开安全开关上电试一下 ...

用开关放静电,G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低温上电会黄灯,建议你拔电,按住安全开关,十五秒以上,放下静电,然后再松开安全开关上电试一下 ...

高手呀

网友:
对对,低温无法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