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左右摆头

楼主(2014-12-11):
请教大家,哪吒飞起来往前直飞的时候看视频有轻微的左右摆头是咋回事?是不是Z轴感度的问题,拜求大神赐教,困扰我很久了,现在连我的精灵也这样,愁人

网友:
同问,我是飞起来不摆头但是修正方向的时候打舵非非常你敢老是过量,来回手动修正成了摆头

网友:
楼主,您的信息给的比较模糊,您的飞行环境如何?是在什么模式下起飞?飞行器的配置如何?您的两款飞行器具体型号是什么等。
如果可以还是建议您发段视频,提供详细一点的信息给我们,我们好给您做分析。

网友:
機載配置!
飛行視頻一樣都沒有!隔空抓藥有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您所说的晃动,是有规律的晃动,还是无规律的乱动呢?

我再调试一下试飞看看,如果还有问题就把配置和视频上传看看,真心觉得大僵的服务上来一个新的高度,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人信任,话说玩航模这么折腾人,开技术求助转帖需要很大的勇气,赞一个。

网友:
兄弟,摆头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naza v2 。h4的机架,也存在舵位回中后,机器姿态继续自旋过量5度左右。朗宇4110 580kv 15寸桨,4s电池。大疆的技术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