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式可測電調支援最大電壓嗎?

楼主(2014-12-11):
有什辦法可測沒標示電調可支援多大電壓v?幾s...
入模一年多~陸繼買了許多白牌電調..除了電流標示外(大都30a)..
但有的支持2~3s / 2~4s...也不清楚.
請教諸大神...有方式可測支援最大電壓嗎?

网友A:
拆开来看里面的电容耐压,和降压芯片型号,看看场效应管型号,差产品手册。当然最简单的办法确定是哪个牌子的电调,然后百度说明书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看里面的电容耐压,和降压芯片型号,看看场效应管型号,差产品手册。当然最简单的办法确定是哪个 ...

答謝回答~這些白牌外表沒標示.只有貼30a..估計3s應可行..後面到手都用奇異紙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