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V+ 视频无法播放

楼主(2014-12-11):
今天开开心心的去
航拍
,回来链接电脑却发现视频文件失效,照片也是错误的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大神帮忙解决0 0

网友A:
我也是,经常这样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直接断电啊?
我试过,直接断电就会这样,必须APP里关机才可以正常保存

网友C:
没遇到过。不过有遇到在电脑上看拍摄的视频 视频里面会有蛮厉害的噪点。是不是卡片的写入速度不足以支持1080P的视频写入? 我的卡是原配的class4 4G

网友D:
卡的问题 换个卡试试呢

网友E:
格式化试试看 记得一定要在手机里点停止录像才可以关鸡鸡

网友F:
正常的,是这样的。你要是在手机上没有按录像停止键就直接关闭V+电源,视频就会播放不出来,不过也不时没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把卡重新放入V+中去再录一段随便什么视频,不用起飞内就打开电源随便录一小段摄像头的视频就可以,然后再正常手机上按结束再把卡拿出来,你会发现上一段的视频就可以播放了,但是有可能视频不完整,丢失了后面一小部分,但总比什么都放不出来强吧。只能说DJI的摄像头还不够完善了。

网友G:
我也碰到过几次,后面都先关录像,再关飞机电就正常了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的确是我先关飞机电源没有停止录像,但是我拍摄的相片也一起损坏了感到还是有点奇怪。回家后吧TF卡格式化后再拍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