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系列 性价比高的电机推荐一下

楼主(2014-12-11):
如题,想组6轴 轴距不超过600,留空时间长一点,看了t motor 套装的2213,感觉参数不错,百分之五十油门 2a(配套桨)。
注:整机重量在2.5kg以内,含电池

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600轴距的用22不小吗

网友:
2212  电机    朗宇不错~。。。。。。。

网友:
就用你产那个TM2213电机可以

网友A:
EMAX 2216 有人用過嗎?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AX 2216 有人用過嗎?如何?

我在用,挺好的~

不过,你500轴距的话,有点小,550以下,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挺好的~

不过,你500轴距的话,有点小,550以下,合适!!!

暸解,感謝回覆,我是順便問的啦,想裝架 450 左右大小的機子

网友:
2213建议还是500轴距吧

网友:
TM2213的6轴的话,轴距还是上550比较好,9545桨装在500的机架上很局促,桨尖只差几毫米就会打架,桨间扰流会让飞机震动很大。

网友:
V2216 KV800 不错的  字数

网友:
蓝蜻蜓2212

网友:
TM 2213套装也值得

网友:
还是郎宇2216好吧?

网友:
最好就是低kv大浆,效率高

网友C:
性价比就朗宇的A2216吧……

网友:
某疆正在特价。

楼主:
看了 2312 绕线很好看,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就朗宇的A2216吧……

紫色的,已经碎了6个,不咋的。价格比较诱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紫色的,已经碎了6个,不咋的。价格比较诱人。

怎么碎了?现在好像停产了吧,后来配固定翼还想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碎了?现在好像停产了吧,后来配固定翼还想用来着

炸鸡 磁钢掉了,半截的都有,还有一个轴断了

网友:
共轴双桨 x8  八个电机 带微单云台 得上多大的架子 多大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炸鸡 磁钢掉了,半截的都有,还有一个轴断了

断轴可以换轴嘛,磁钢怎么掉啦,够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色的,已经碎了6个,不咋的。价格比较诱人。

据说A2216可以拖 12寸桨 配个3S5000 500轴距左右 暴力飞飞、、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轴可以换轴嘛,磁钢怎么掉啦,够猛的

naza v2 室内测试,瞬间傻了,顶棚反过来顶地,40a天行者,冒烟一个分电板焊锡融掉。 dji 1038断了两个(这桨非常结实,之前炸几次都没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naza v2 室内测试,瞬间傻了,顶棚反过来顶地,40a天行者,冒烟一个分电板焊锡融掉。 dji 1038断了两个( ...

室内还是拔了gps吧,电调为啥冒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内还是拔了gps吧,电调为啥冒烟了呀

电调mos管控制的 贴片碎了,mos管直接爆

网友:
請問一下,銀燕的 2216 810KV 馬達軸是幾 mm 的???
我淘了四顆,看官方規格寫 4mm 可是我量卻只有 3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mos管控制的 贴片碎了,mos管直接爆

是摔的吗,室内摔成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