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问题

楼主(2014-12-11):
尾舵 抖舵 一直修复不了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齿轮拆下来泡酒精

齿轮加热缩管,都试过了  为什么还是一样会抖啊啊啊 前面3个舵机都很稳的

还有为什么飞机会往右边倾斜呢, 飞起来悬停的时候一直会往右边倾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10字盘也是水瓶位置了 就感觉飞机的重心往右边靠了一点 导致飞机会往右边倾斜。。。。。。 是什么问题呢 有前辈知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解答!!!!

网友A:
拆出來, 把電位器清潔一下, 如還不成只能換新的.

网友B:
右边倾斜是正常的,要抵消尾桨的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倾斜是正常的,要抵消尾桨的的力

倾斜的挺多的,大概有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出來, 把電位器清潔一下, 如還不成只能換新的.

好的, 一会回家在试试  尾舵机我拆开不下50次了 一直抖抖抖。。 尾巴像金鱼一样

网友:
换个吧,我拆报废一个,你真要拆电位器,那就先把电位器的3个脚上的电线断开,3个脚上的锡给吸干净,使电位器的3个脚在玻璃桌上平衡下压,这样才能拆出电位器。

网友:
我的新机到手刚通电就在抖,不过飞行没影响我也就没管他了……

网友:
关于往右倾。。接电池的时候把电池的线放的左边接电调。

网友:
华记的东西就是这样,炸机就有得折腾,我的出了

网友:
换个尾舵  简单  也就30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