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飞控怎么选?

楼主(2014-12-11):
想整个固定翼玩
FPV
,看到飞控有好多, 想从开源控里选一个,
APM,PX4,海盗,
不知道这几个里面哪个好些?推荐下,能说下各自的优缺点更好。
谢谢。

网友A:
海盗就算了吧,apm和pix 都是一个血统的开元飞控,没钱就买apm,钱多就买pix,pix的性能是apm无法比拟的,具体的操控性能楼下解决,我只有apm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个ppz飞控 不知道咋样

网友B:
固定翼fpv?怎么可能无视arkbird?

网友B:
哦,楼主要来源飞控,当我没说

楼主:
其实我也没想好,到底是买开源的还是非开源的。都说开源的自由些,但上手难

网友C:
固定翼三轴陀螺也叫飞控?请教

网友D:
pix就是太贵其他都好

网友E:
apm和pix 都是一个血统的飞控

网友F:
我也想选套飞控,价格万元以内稳定性高,靠谱点的有么,求高手推荐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