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楼主(2014-12-11):
迷你apm这飞控怎样从来没用过,有用过的给指导一下,我想装在穿越机上

网友A:
好东西 需要自己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 需要自己接线

线我会连调试我也会,就是不知道性能怎样,cc3d怎样?和apm迷你比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我会连调试我也会,就是不知道性能怎样,cc3d怎样?和apm迷你比哪个好?

apm功能全 和大板一样功能 cc3d便宜简单 但没有定高定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功能全 和大板一样功能 cc3d便宜简单 但没有定高定点功能

哦  那还是用apm迷你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还是用apm迷你吧,谢谢了

记得要改供电 从接收机那个口再接入一路5v 不然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要改供电 从接收机那个口再接入一路5v 不然供电不足

哦哦  就是apm和接收单独供电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就是apm和接收单独供电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还要麻烦你,问你一下穿越机用不用定稿定点返航什么?,要是用cc3d 飞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还要麻烦你,问你一下穿越机用不用定稿定点返航什么?,要是用cc3d 飞没什么问题吧

cc3d自稳效果很好 足够用了 如果你飞过直机 cc3d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自稳效果很好 足够用了 如果你飞过直机 cc3d会很爽

直机飞过几年,要是这样我就用cc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还要麻烦你,问你一下穿越机用不用定稿定点返航什么?,要是用cc3d 飞没什么问题吧

如果大机技术一般就先不要考虑了 apm不二选择  用naza也可以飞穿越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机飞过几年,要是这样我就用cc3d了

那用cc3d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cc3d没错

恩恩  你qq多少我加你,   我qq1250684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你qq多少我加你,   我qq125068440

你加吧 手机不方便 67153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