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dan头飞丢了,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4-12-11):
反牙子 dan头,听声音不对,落下来发现子 dan头没了,桨叶上有一个小缺口,估计是打到什么树枝之类的了,不明白怎么就飞了,大家都是怎么弄的呢?正牙的可以用M5的自锁螺母代替吧,稍重一点,反牙的只有M6的,有谁用过吗?

网友:
找个螺母拧上就是了

网友:
找个螺母拧上不就行了

网友:
自紧螺母
最好全换了
没有正反牙设计的子 dan头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紧螺母
最好全换了
没有正反牙设计的子 dan头很危险

就是反牙子 dan头啊,正牙自紧螺母能买到,反牙的不好弄哦。

网友:
买就行了 这还用想怎么解决 我四轴首飞的时候就因为上得不够紧 (手带了一下自认为它是自紧的不用太用力)结果飞了两圈突然掉下来 反牙的子 dan 头不见了 那个郁闷啊 联系电机卖家买了两颗反牙 每颗8块  又买了几个正牙的1块7一个好像 这就是区别了 当然也有自锁的螺帽卖 我没有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