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个电机线圈坏了,想重新绕不知道线径

楼主(2014-12-11):
几个tm4014线圈坏了,想重新绕,可是不知道原来是多粗的线,怎么办?有人知道是多粗的吗?

网友:
你可以拆开电机用卡尺量量,在看看是绕了多少砸。拆的时候注意数着点。

网友:
大神 牛掰 好好绕哈

网友A:
把拆下来的漆包线紧密的缠绕在一根铅笔上,绕上个几十圈。用尺子量出宽度除以圈数,就得出了单根的线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拆下来的漆包线紧密的缠绕在一根铅笔上,绕上个几十圈。用尺子量出宽度除以圈数,就得出了单根的线径 ...

高招!记得原来的中学课本讲过。

网友B:
游标卡尺很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标卡尺很贵吗

不贵的,3-4十元就能买到。

网友:
量漆包线要用千分尺来量才精确!!

网友:
量一下然后对比标准线径,最接近 那个就是了

网友:
一般漆包线是很难完整的拆下来的,基本上是几圈就扯断了!

网友:
用游标卡尺就可以了、

网友:
用0.21的线比较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一般电机都是用这个线

网友C:
不是专门绕线的还是买成品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门绕线的还是买成品划算啊

tm电机,成品贵死

网友:
差不多就行 绕满槽就行  自己比量一下

网友:
建议用千分尺,游标卡尺量小直径的不怎么准
量的时候要把漆皮烧掉,不然漆皮也算进直径里了

网友:
首先,测量线径。可以用游标卡尺,也可以采用绕笔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测出线径。上tb搜关键词“例如0.5 漆包线”。之后根据kv来绕线,好像有好几种绕线方法,记忆中有个星形,各有各的优势,算出匝数,还有圈数。最后开始绕,绕线的时候要保证,不破坏漆包线外面的漆,否则很容易短路。保证线的排列整齐,紧凑,不能有松垮现象,绕的时候,用银行卡或者类似的塑料片来规整线圈。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用卡尺量了,正准备淘宝质量好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