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AVL58图传天线问题

楼主(2014-12-11):
昨天市区飞行,高度300多米,距离400多米,发现当飞机自转到某个角度时候,地面收不到任何图像,用的是大疆原装AVL58套装,天线也是原装的蘑菇头,具体发射天线安装方式为

当时大风,加上图像丢失,差点就飞不回来了。

我认为这是蘑菇头天线的顶、底信号最弱的缘故,现打算买个L型转接头,把天线转成垂直向下。不知改后情况如何?

网友A:
安装的不对吧 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不对吧 方向错了

原装天线可弯折角度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天线可弯折角度太小。

蘑菇头应该是向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头应该是向下的啊

你是怎么让蘑菇头向下的啊?我打算买个L型转接头,不知道信号衰减大不大。

网友:
發射機天線方向錯了!因朝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