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 10有问

楼主(2014-12-11):
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飞控应该怎样校准遥控器呢?

网友:
第一步:打开遥控器,首先把所有通道的最大最小值设置为默认值(100%),把遥控器上所有摇杆的微
调设置 0,因为要记录您遥控器各操作通道的最大最小值,所以请将所有曲线设置为默认。
第二步:飞行器上电,控制器的蓝灯常亮,绿灯闪 3 下(可能有不一样,我的是红灯),蜂鸣器长鸣一声,然后打开连接控制器接收机
输入端第五通道所对应的遥控器开关/通道,控制器的红灯亮起,然后最大范围的转动两只摇杆,慢慢转到
几圈。
第三步:完成以上操作后,油门推到最高,然后关闭第五通道对应的遥控器开关/通道。控制器的红灯熄
灭。

网友:
发邮件给我,我回发说明书给你。  245806596@qq.com

网友:
有初学都是用这个飞控的   想退魔的心都有了

网友:
上上网, MWC有教程,有PP视频不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