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这个怎么办啊?

楼主(2014-12-11):
刚刚买的精灵2,开始没有装云台,试飞一切正常,后来把云台装上去发现一拨轮盘云台跳来跳去,把遥控器接调参软件一看,发现有问题,情况请看视频,后来把后盖打开,发现那个电位器后盖开裂了(淘宝已经确认了),自己把后盖压回去用胶粘了情况还是一样,请问DJI技术,这个可以修吗?谢谢!

网友A:
这个直接换新啊

网友:
滚轮校准了没

网友B:
你直接校准发射机试试,按下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换新啊

没钱任性不起来啊

网友:
换新有点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校准发射机试试,按下面的方法

感谢兄弟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DJI技术竟然不知道要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DJI技术竟然不知道要返厂维修

呵呵,我的精灵到货,我改手之后,也是这问题,我自己看说明书,看到有2种校准模式,自己试的。能弄好就行。至于官方的技术之类,我只想说  呵呵

网友:
我的v+换了新版本的控~也是跟楼主一样,我看了就是主控的问题,但是调参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也没有楼主视频上的调参软件的状况,但是v+的云台怎么用都是很不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校准发射机试试,按下面的方法

请问,这个校准和连接电脑的那个校准效果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楼上,按6楼兄弟的方法可以圆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DJI技术竟然不知道要返厂维修

忒不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