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过精灵的朋友请进,关于精灵1升级中心板使用H3-3D和IOSD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1):
使用的是图中式样的PCB板子自己DIY的精灵,那么问题来了:
1、图中8PIN线标注支持H3-2D,那么精灵版无GCU的H3-3D能否直插?
2、如果想把视频信号接进iOSD-mini,是否要通过图中右上角的视频3PIN线,然后再进图传?还是说可以从板子上焊线?
PS、目前是把ISOD-mini直接把CAN口焊在板子上的,希望各位大师热情指导!
感谢

楼主:
哈哈,太简洁了吧!大哥请明示啊

网友A:
1,精灵版无GCU的H3-3D可以直插。
2,图中右上角的视频3PIN线是视频输出,进iOSD-mini的视频输入,iOSD-mini的视频输出接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精灵版无GCU的H3-3D可以直插。
2,图中右上角的视频3PIN线是视频输出,进iOSD-mini的视频输入,iOSD-mi ...

感谢~请问升级了这种中心板,是否需要使用精灵2的调参软件才能设置云台呢?

网友A:
还是用原来的调参,精灵2的调参软件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原来的调参,精灵2的调参软件不管用

也就是说使用这种升级中心板,就算安装了H3-3D也无法进行相关调参吗

网友B:
太麻烦了吧 主板换下要400多 IOSDMINI还要自己把线焊上去 焊点非常小 焊不好还得买PMU才能装  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麻烦了吧 主板换下要400多 IOSDMINI还要自己把线焊上去 焊点非常小 焊不好还得买PMU才能装  划不来

已经实现了,只不过现在用的飞越狗台,觉得效果不够好,哈哈
好像H3-3D不支持升级中心板调参,准备作罢了~~

网友:
把遥控器摇杆改成可回中的电位器,H3-3D升级到最新固件,和精灵2代的一样好用

网友A:
是把俯仰控制的摇杆改成带回中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俯仰控制的摇杆改成带回中的电位器

我是DIY精灵,只有壳子和中心板是全厂,哈哈

网友A:
飞控也该是哪吒吧,那就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也该是哪吒吧,那就没啥区别

关键无法对H3-3D进行调参,也不准备买带GCU的版本

网友A:
精灵版的H3-3D就行,对H3-3D进行调参有什么可调的呢?按我说的改了后和现在2代拨轮版的控制是一样的,电位器动的角度大,俯仰的速度快,电位器动的角度小,俯仰的速度慢,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版的H3-3D就行,对H3-3D进行调参有什么可调的呢?按我说的改了后和现在2代拨轮版的控制是一样的,电位 ...

哈哈,我说了,我精灵里只有中心板和壳子是原厂,电机电调接收遥控全是第三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版的H3-3D就行,对H3-3D进行调参有什么可调的呢?按我说的改了后和现在2代拨轮版的控制是一样的,电位 ...

是说利用NAZA调参软件中的云台部分来调节吗?

网友:
这个要关注  正打算弄h3 3d挂在精灵一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