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B6并充板,更换T插

楼主(2014-12-11):
买并充板时忘记叫发XT60接口的,我的电池大部分是XT60的,发回去来回邮费都可以再买一个了,干脆自已动手换。

拆了并充板,才发现里面所有的接口全部是并联的,也就是无论你并充多少组电池,可以随意接,只要插口型号对,能正确插进即可正常使用,当然电池要是同批次同牌子同容量的。

                                                                                                    这是焊好后的样子

网友:
没用过,怕烧。

网友:
嘿嘿,我也换了几个,好用的很!

网友:
准备弄一个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请问楼主这个最大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我最大试过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个,请问楼主这个最大能承受多少A的电流,我最大试过12A。

并充板上的保险丝是40A的

网友B:
想要电池死的早  多用并充板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的电池是t插,发过来的是xt60,,,,,,,,正好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电池死的早  多用并充板

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电池死的早  多用并充板

要看你怎么用了,不会死的,只要你电池是同批次的,电压基本相同,不会死的,我用并充板两年多了,四节电池依然很坚挺,关键看你怎样对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