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改好了一体遥控器,可是却发现无法启动飞行器了,说要对码!哪位朋友能指点下

楼主(2014-12-11):
我的大疆精灵1 请卖家改好了一体控,对方说电脑上上测试各通道正常就发货,对方没有精灵。现在收到后发现根本无法启动飞行器。他说要对码才能用。请问大家哪位知道如何对码啊!谢谢了!!!

网友:
看说明书!

楼主:
看过上面的说明书了。但是打开我的精灵根本找不到对码按钮。知道的能告诉我下吗?

楼主:
给指点下哪里有对码按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上面的说明书了。但是打开我的精灵根本找不到对码按钮。知道的能告诉我下吗?

...

一代在电池仓内二代在右腿中间

网友B:
在外壳下面有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在电池仓内二代在右腿中间

谢谢朋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在电池仓内二代在右腿中间

朋友。我长按对码按钮2秒后接收机LED开始闪烁了,可是我一放开这个按钮还没等我去操作遥控器,它就又恢复到常亮状态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壳下面有个按钮

朋友。我长按对码按钮2秒后接收机LED开始闪烁了,可是我一放开这个按钮还没等我去操作遥控器,它就又恢复到常亮状态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我长按对码按钮2秒后接收机LED开始闪烁了,可是我一放开这个按钮还没等我去操作遥控器,它就又恢复 ...

我没弄过,只是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想应该先给飞机通电,然后是按住那个钮,接收机应该闪灯,然后开控!就行了!实话实说我没搞过,你试试,注意把大奖拆掉,别伤着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弄过,只是知道在什么地方!我想应该先给飞机通电,然后是按住那个钮,接收机应该闪灯,然后开控!就 ...

感谢朋友。已经弄好了莪

网友:
精灵内部做工好乱啊,山寨风